如何做一个正负5v的电源?

楼主(2010-12-29):
想做一个能提供正负5v和参考地的电源给放大器和传感器供电,具体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那些知识?
小弟对电源了解很少,希望得到指教

网友A:
如果耗电量不大,冲着放大器和传感器这两词,该用线性电源,7805+7905稳压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的需要变压器吧? 这个变压器怎么选择呢? 从交流的220v到需要的正负5v,这个整体过程具体包括哪些部分呀?(哪些元器件)

网友B:
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中心抽头接地,再要一些电容,然后7805,7905芯片

网友A:
注意俺2楼的假设,楼主接下来应该告诉大家,你的应用中,电流究竟有多大。
如果只有一两百mA,用线性电源是可以的,但如果接近或超过500mA,则建多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可以用5V电压供电,也可用1.5mA的恒流源供电 ,选用了5V电压源;

因为后面用的AD620,Op07都是采用的正负5V ;

大概供电情况就是这样,您说的应用的电流指的是什么电流呢?

比如用电压源供电时,肯定也有电流的流动吧? 那怎么区别呢?

对与电压供电和电流供电区别一直很迷糊,还请多指教哈

网友A:
有没有移动作业要求?

有,就用锂电池供电,通过充电接口充电;
没有,就用工频稳压方案,1W的变压器足够了

网友C:
确实如此,用工频电源是最佳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选用工频稳压方案具体需要的器件有哪些呢? 整体的过程是怎样的?

(小弟第一次接触到电源方面的,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