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如何驱动仪表步进电机

楼主(2010-12-29):
本人正在做一个摩托车转速表项目。要求用步进电机做
单片机采用PIC16F72,驱动芯片VID6608,电机VID29-05
微步驱动方式
电机第一步如何走,如何加速,如何减速,步进量和驱动脉冲的周期是什么关系?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想法很独特,一对光电发射接收管就可以搞定了,为什么要搞一套机械呢

楼主:
电机每走一步,需要计算一次新的驱动脉冲的周期吗?

楼主:
想法很独特,一对光电发射接收管就可以搞定了,为什么要搞一套机械呢
郁闷:一对光电发射接收管怎么测转速呀???

网友B:
想法很独特,一对光电发射接收管就可以搞定了,为什么要搞一套机械呢
郁闷:一对光电发射接收管怎么测转速呀???
引用 楼主:

请查询光电编码器的用法。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
这东西我做过,是用一款只有4元左右的芯片,用正弦和余弦方式驱动,最大可转动270度角

网友B:
MCHP也好像有马达驱动芯片,具体可见官网。

网友D:
他应该只是用步进电机驱动转速表指针吧?

网友D:
不过摩托车仪表,用步进电机是不是很奢侈,出口还嫌太贵。

楼主:
感觉大虾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本人正在做一个摩托车转速表项目。要求用步进电机做
单片机采用PIC16F72,驱动芯片VID6608,电机VID29-05
微步驱动方式,单片机给驱动芯片一个脉冲,电机转过1/12度,带动指针转1/12度,驱动芯片有方向控制
单片机可以控制电机转动方向。
每隔一段时间(比如32768us)更新转速数据
假设本次得到的数据是128个步进量(即128个脉冲),要想在32768us内电机走完128微步,电机会失步
所以先对电机已较低的速度,然后逐渐加速,然后匀速,快到目的地时又需要减速,直接停下来,电机也会失步。
电机第一步如何走,如何加速,如何减速,步进量和驱动脉冲的周期是什么关系?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到底是要做转数表(里程表。也只有这个需要机械装置来实现掉电保存)还是转速表?
如果是后者,正常人是不会选步进电机的吧……你想想,车停了指针还指向70码的表能用吗。传统一点的就用电磁式电流表头,潮流一点的就用LCD

楼主:
现在市面上用仪表专用步进电机做车用发动机转速表已经很多了

网友E:
顶一下,网上搜索了一下,貌似乎这个电机确实为汽车仪表专用——摩托车仪表用也正常!

楼主:
感觉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

网友F:
这个可以考虑用PI(比例积分)算法,但是PI需要整定参数,否则会出现加减速不连续。
其实转速表不需要转的很快,因为转的太快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可以采用分段法:s = c - e/n,s为每微步的运行时间,e为当前到目标位置的总误差,c就是常数,即启动的时间。如果运行时间的控制不是一个特定的定时器,而是有一个时间基准,如微步的时间是以0.2ms为单位,则s就是0.2ms的倍数。

楼主:
谢谢15楼
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s=c-e/n  ,n是什么?

楼主:
还有s=c-e/n,如果e=0,s=c,电机还要走岂不是矛盾吗?

网友F:
n是个常数,看实际情况定了。我的那个表达式是电机运行微步的速度,而不是全部,电机走不走还需要判断的。

网友G: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这个和工控上变频器上的爬坡时间和下坡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H:
我猜楼主想做的是舵机。

楼主: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感觉还是做不起来

网友I(2011-03-15):
加速的 减速方式有几种 看你选哪种 更合适
有线性加速  有指数曲线加速 也有S曲线的  各有优缺

网友J:
我建议还是先学习一下步进电机的基本控制吧,另外PIC16F72已经基本淡出市场,现在是PIC16F1933比较的常用,还不用外扩EEPROM,有需要可以找我们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