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R , STR的用法。?

楼主(2010-12-29):
ST, IO, pi, gp, GPIO
学ARM指令,如下:
  GPIO_AFG   EQU  0xFFF83000

  LDR  r0, =GPIO_AFG
  LDR  r1, =0x00000010
  STR  r1, [r0]

  LDR为读取内存放入寄存器,哪么:LDR r0, =GPIO_AFG到底上把0xFFF83000作为立即数放入R0,还是把地址0xFFF83000中存放的数把放入LDR?
  LDR  r1,=0x00000010呢?我们知道一般用“#”表示立即数,哪么这里的"="表示什么?

楼主:
MSR        CPSR_c, r0
  以上指令中,CPSR_C表示什么?

楼主:
MSR   cpsr_fc, r0

网友A:
LDR  r0, =GPIO_AFG
LDR  r1, =0x00000010

这两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条)指令,而是几条指令的组合。功能就是将“常数”赋值到相应的寄存器中。

网友B:
LDR是宏指令,类似于C编译器默认的宏,如__FILE__、__LINE__
MSR   cpsr_fc, r0,只修改cpsr的f、c位
随便找个讲arm汇编的书都有介绍

楼主:
像这条指令: MSR     CPSR_c, #Mode_UNDEF:OR:I_Bit:OR:F_Bit
      应是把立即数#Mode_UNDEF放入CPSR_c, 但是后面的:OR:I_Bit:OR:F_Bit 表示什么,或者?

网友C:
回答你的问题,你结帖吗?

楼主:
结贴是什么?

楼主:
结贴: GPIO_AFG   EQU  0xFFF83000     定义GPIO_AFG的地址为: 0xFFF83000
           LDR  r0, =GPIO_AFG                    把GPIO_AFG的地址即0xFFF83000存入R0中
           LDR  r1, =0x00000010                把立即数0x00000010 存入R1中,如果是MOV指令,
                                       则用“#“表立即数。
           STR  r1, [r0]                                把R1中存的数传送到以 0xFFF83000 为地址的内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