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项目

楼主(2010-12-29):
我们公司有个项目,里面温度测量电路,但精度、响应时间均不理想,
因此想在这里找高人帮忙解决,当然是有偿的啦

温度测量电路要求
1,被测量物体:锅炉内水温,水是流动的,会有冷水不断补充进来
2,测量精度:常温=》80度内,暂无要求;80~100度,±0.2度
3,响应速度:0.5秒以内
4,成本:合理范围内,可量产。现有方法是用NTC+AD采样
5,需要提供大概思路、系统验证方法

时间及报酬等,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合作,所以也不清楚行规,
大家尽管提出来,我们会综合大家的反馈来选择合作伙伴。

谢谢大家!

本人联系方式:adscrz@163.com

谢谢大家支持,另外请教大家2个问题,
1, 如果不考虑转换速度,NTC、热电偶在测量150度以下的温度,
那个能达到更高精度呢?

2,如果不考虑精度,NTC、热电偶在测量150度以下的温度,
那个能做到更快的转换速度呢?

最近联系了几个人,来做这个项目,但具体谈下来时,发现都实现不了!!!

只好在找方案

楼主:
我查看过 LM35 datasheet,似乎响应速度很慢: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主在什么地方?我做了近4年的温度测量,你的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B:
温度是慢变的量,如此快的响应时间是否有意义?

NTC无论如何是做不到0.5秒的

网友:
做过10年测温,从国家基准到1等标准,再到工业级的.都测过.
要求±0.2度,NTC是不可能的.应该用工业级铂电阻.

网友C:
用PT100,响应时间更慢了。
买一个现成的温度仪表就可以了,白菜的价格。

网友D:
兼顾精度和响应速度,不好做!

网友E:
水不是一下就到80度的,从常温到高温有个时间差。所以他提出的0.5秒的问题,估计要做到0.5秒内能重新刷新温度1次秒就行。另外水的热传递很慢的,没这样好的恒温的效果,所以正负0.2度,也是想当然了,与实际估计有差距

网友F:
常规方法的传感器响应很慢的,数秒到数十秒。

锅炉水纯度较高的话,可用电涡流法测温,响应很快。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不过,硬件成本高,水电导率很低,信号很微弱,
线圈功率要大,信号才能增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用PT100,响应时间更慢了

不要用垲装PT100,用薄膜PT100自封装绝缘,用四端法测量,精度高速度快成本也高了.
是测量做到0.2度,不是控温做到0.2度,应该还好伺候.:lol

网友H:
常规方法的传感器响应很慢的,数秒到数十秒。

锅炉水纯度较高的话,可用电涡流法测温,响应很快。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F:

电涡流法是怎么样搞的?

网友I:
水各处温度不一样,你得先认定哪点作为测量点

网友J:
NTC是不可能的

网友K:
很困难,80~100度的水温,又是流动的,可以说什么方法都测不准。

何况要求3,响应速度:0.5秒以内
更是难以做到。

网友L:
楼主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M:
我觉得 相应时间需要那么快 有没有意义哟 个人意见哈

网友G:
水各处温度不一样,你得先认定哪点作为测量点

1.买台搅拌机,拌匀了再测.:lol
2.多点测量,精度不高串联,0.2度只能一个Pt100跟一通道测量电路.

网友N:
减小探头体积可以缩短测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