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感应?菲涅尔透镜与探头距离多少为好

楼主(2010-12-29):
菲涅尔透镜(半球型的那种)与热释电探头这个距离(网上都说是焦距)太长太短貌似都有影响检测距离...不知道

有什么计算方法,计算出安装距离..使探头检测距离最好!!!

网友A:
应该就是焦距——即平行光入射后所聚焦的那个点。具体透镜应该有此参数,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B:
也可以实验确定,利用阳光和一张纸就成。

网友C:
一般半球形的直接嵌入pcb板,热释传感器也嵌入pcb板就对了.设计时就按这个尺寸设计的.不放心就找供货商要资料.这里有一些可参考一下.

网友D:
对,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