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大电容放电

楼主(2010-12-29):
一般开关电源掉电后有必要把大电解电容的电放掉么,或者做个电路等停电后就放掉电解电容的电?查看了其他电器的做法是在大电容两端接个电阻,不知道和专门做电路放电哪个好!如果是频繁上下电,会对电容有冲击么

网友A:
电阻即可吧,

网友B:
开关电源用的滤波电容容量往往不大,用电阻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