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里硬核内存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0-12-29):
我在用Spartan6内嵌的硬核MPMC去控制DDR2 内存,在MIG里产生了memory Interface,然后自己写顶层模块,调用MIG产生的控制模块,综合可以通过,但是Map过不了,报错如下:ERROR:Place:1333 - Following IOB's that have input/output programming are locked
   to the bank 1 that does not support such values
   IO Standard: Name = LVDS_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NR
   List of locked IOB's:

mcb1_dram_dqs

mcb1_dram_udqs

mcb1_dram_dqs_n

mcb1_dram_udqs_n
ERROR:Pack:1654 - The timing-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

UCF文件是MIG自动产生的啊~~而且我的开发板上的DDR2内存一条在Bank1,一条在Bank5.请问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A:
LZ bank1是不是还放了其它电平标准的管脚亚?检查一下~

网友A:
还有,LVDS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呢?如果是输出那么只能放在bank0和2哦~

网友B:
专家来了, 可惜问问题的人迟迟不到。 如果系统有一个回复提醒功能多好啊!

楼主:
3# macys 谢谢啊~~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楼主:
4# QQ美丽QQ 不好意思哈~~

网友C:
:P,解决问题了才是王道。

网友D:
最好能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写出来,也方便后来者学习

网友E(2012-01-10):
请问下,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内存用的是Bank4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请问下,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内存用的是Bank4

网友F:
是呀,说下,我就不用试了,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