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转80V的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2010-12-29):
(无正文)

网友A:
3580耐压就40来伏,不烧才怪
挑个耐压高点的片子
NSC、LTC等公司就不少这样的片子
或者拿3843+MOS来做也行

网友B:
用高反压管扩流就行了,不过变比太高的话,宜用反激

网友A:
我用3843+MOS做过12V升压到100V/0.5A的LED背光驱动电路,基本问题不大,就是效率低点。

网友C:
可提供一个外置MOS的IC资料给你参考一下
QQ272943878

网友D:
可以考虑TL494,电路比较成熟 :D

网友B:
TL494是单环的,做DC-DC倒是比较容易

网友E:
用3843反激做吧,简单而且成本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