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大电流稳压电源,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9):
大家好!
我用如下的电路做两个串联稳压电源(1个是24V 5A  1个是5V 10A)
输入是24V交流整流滤波后得到34V送到这个电路。
DZ2是12V时可调范围大约是14--32V 。DZ2是3V时,可调范围是4--8V。
问题:
1 为什么可调范围那么小?不可以调到没有输出的吗?
2 当输出电流较大的时候,输出电压会跳动。比如在24V输出状态下,输出2A电流下。那么输出电压会是24--16伏左右跳动。
在5V 状态,输出1A电流 ,输出电压会在5--3V 之间跳动。
3 为了解决电压跳动的问题。比如在5V状态下,我在输出接了个470uF的电容。这样输出基本上不会跳动了。但因为接了电容,
输出电压就不是5V了,变成了9V,要接上负载才是5V。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哈哈!许多问题!请大家畅所欲言。
谢谢!

网友A:
1. Q5为误差放大器,其发电极最低电压决定了输出的最低输出电压,要调到零,则这一级需要提供负电压作为辅助电压;
2. 在调整管基极对地并个10uF电容;
3. 误差放大器增益不够,电压调整率不高,因此在基极没有退耦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易稳定。可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
我现在我在Q5的基极加了个10uF电容了.但加上去后, DZ2接3V的时候,最低也有7V啊?为什么这样的,
而且输出电压还是跳动的.
这个电路在大电流输出下有电压跳动,不只是输出电压跳.电源输入端,整流滤波电容的电压也是一样的跳动.跳动福度跟输出的一样.
我的变压器是24V  5A的.  我最大也没有上到2A. 变压器功率应该够的.
为什么会这样?真想不通!!

网友B:
3楼:
此电路是很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其误差放大器(Q5)增益不高,所以只能做到这个水平。你所感到疑惑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属于正常工作。
要想达到从零开始可调,输出电压不随负载电流变化,就需要使用更复杂的电路,甚至你的变压器也要改用更复杂的多个次级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电压也要使用继电器切换。
想不通,说明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知识掌握得还不够,需要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