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9):
请问 T1 5S后为什么动作不能把Y0自保住

楼主:
把常闭Y001去掉可以自保了,但发现C0不能把程序停下来。模拟观察C0常闭和常开没动作,那么他怎么还能自动 把C0 K3清零呢。。。求教

网友A(2011-02-17):
把T1的常开点换成下跳沿触发试一试

网友B:
这是一个往复运动 动作次数到达停止的程式,在T1动作后多增加一个M锁存 记住状态,再切换就稳定了,另外在程式中,互锁有一组就够了,如果是电机正反转还必须要通过继电器辅助触点取信号才能可靠。我邮箱hygjdg@126.com QQ248278191  现在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