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符合要求的可调电阻

楼主(2010-12-29):
最近做小项目用到了可调电阻,阻值是200K,目前做实验用的是下面这种代替的,但是由于其需要经常调节,不能最终在现场用这种可调电阻,以前的那种音频调节电阻手感不错,但是精度和线性度太差,希望各位高手能给我推荐一个型号,既有音频电阻那种手感又有不错的精度,先谢谢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祥哥/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46860318/QQ/WinTemp/RichOle/YG@T1DG1TUEAUP3M]QGN(CK.jpg

网友A:
用多圈电位器即可,调整后用红胶封死。

网友B:
在淘宝上买,杰曼的多圈电位器,又有手感,还有刻度,稳定性又好。

网友C:
音频电位器本来就不是线性的,是对数关系的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调音量用的电位器是指数形式的,调音调的电位器是对数形式的。

网友D:
多圈电位器好点的不错,就是比较贵,而且体积大.手感就像开保险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