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遇到一个困难。乱码不知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0-12-2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num1;
uchar table[]="I LIKE MCU!";
uchar table1[]="WWW:ZWP520.COM";
sbit lcd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函数初始化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11; num++)  //写第一行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 write_com(1);
  write_com(0x80+0x53);
for(num=0;num<14; num++)   //写第二行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for(num=0;num<16;num++)    //全屏移动
  {
    write_com(0x18);
    delay(200);
  }

while(1);
}

楼主:
我用的是开发板,按着郭天祥的程序课程写的,可是昨天能正常的显示,今天就只能显示出数字,字母就变成了乱码,不管怎样写,写数字正常,字母就是乱码,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