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想不明白CPU为什么要时钟才能工作

楼主(2010-12-29):
没时钟的话会怎么样
能不能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谢谢.

网友A:
通俗易懂的例子,好吧,分析一下抬轿子,八抬大轿,轿夫要一起用力,用力的方向和时间需一致,移轿中每人的行进方向和速率也要一致,轿夫头负责喊号子,他的行动和速度是其它七个人的参照基点,这个轿夫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时钟,没有这个轿夫头,八个人各行其事,轿子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甚至都不能被抬离地面。

网友B:
一个机器周期,这是一个时间基准。单片机按照步子来干活,也有叫机器步

楼主:
是不是从指令执行的角度考虑,没时钟指令就被胡乱的执行了

网友B:
读写都需要基准

网友C:
搞清楚CPU内部主要是由什么器件组成的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D:
时间的基本定义:事件的序列。别小看这个定义,那是相对论的基础,也是时间的本质。

如果CPU内部没有一个时基(标准事件序列),CPU要么死亡,要么乱跳一气(部分封闭环自成“时钟”体系)。

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脏,我们的生物钟,都是我们自己的时钟。紊乱了,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E:
怎么都讲这么专业!

网友F:
那没时钟你怎么让它听话的工作呢?定时,I2C等等,怎么实现呢?

网友G:
HWM总是这么有深度。。

网友H:
时钟就是动力。就像汽车发动机,你想开车,得有发动机提供动力,不然你方向盘打乱了都不会跑……

网友I:
小时候玩的发条青蛙,记得不。那发条实际上是带动的内部一个齿轮。可以理解为齿轮上的每一个齿都是一个脉冲源。每一个齿的滑动,青蛙内部的其它机械结构就动一下,齿轮的连续转动,也就带动机械的连续性了。
则我认为,CPU也是这样,一个时钟周期(齿轮上的一个齿)驱动内部的锁存器及状态机的值或状态的变化(因为是时序电路而不是组合电路),连续的时钟信号则使锁存器或状态机的值或状态产生连续的变化(当然是有条件的变化,不然就乱跑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研究下数字电路----触发器的工作原理等(时序电路)

网友K:
异步 or 同步?这是个问题。

网友L:
小时候玩的发条青蛙,记得不。那发条实际上是带动的内部一个齿轮。可以理解为齿轮上的每一个齿都是一个脉冲源。每一个齿的滑动,青蛙内部的其它机械结构就动一下,齿轮的连续转动,也就带动机械的连续性了。
则我认 ...
引用 网友I:

12楼讲的好啊

网友M:
看看数电就知道为什么要有时钟了

网友N:
没有时钟,不是胡乱执行,而是不执行。

网友O:
时序电路必须有时钟才能实现状态变化

网友P:
真是无奇不有的问题!!!:L
先翻翻书看看什么是时序,什么是CPU……

网友Q:
人为什么要心跳才能活?

网友R:
其实也有不用时钟工作的CPU,只是设计难度很大.
一个CPU里面有一大堆东西,这一大堆东西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干活.最简便的办法是使用一个时钟,让大家的步调一致.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同时干什么都是确定的.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抽象为一个触发器,在时钟沿的作用下,根据输入条件改变状态.
这就是同步时序逻辑设计.几乎全部的数字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相关的软件也很丰富.

网友S:
其实这个问题很高深

网友T:
通俗易懂的例子,好吧,分析一下抬轿子,八抬大轿,轿夫要一起用力,用力的方向和时间需一致,移轿中每人的行进方向和速率也要一致,轿夫头负责喊号子,他的行动和速度是其它七个人的参照基点,这个轿夫头在某种意义 ...
引用 网友A:

说得太好了

网友U:
如果能解决cpu读完这个信号自动会读下一个信号而且知道是两个信号而不是一个信号那估计就不需要时钟了

网友V:
就是 选择一个参考点 一个意思

网友W:
汽缸活塞要周期性动作,汽车才可以正常运行;人的心脏要周期性跳动,人体才可以正常运行。其实时钟就是CPU的心脏。

网友X:
就像社会需要钟表一样,否则全乱套了。。。:victory:

网友Y:
就像是时空,如果没有了时空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时钟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网友Z:
D触发器

网友AA:
打个比喻:你就是MCU,时钟就是你的心跳,,没时钟就相当于楼主你没有了心跳.

网友AB:
你没心跳还可以吗?

网友AC: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发明时钟统调电路节奏确实是电路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说要举例,我认为CPU的时钟很象乐队的指挥。特别是大型乐队(包括大型合唱),乐手位置各居西东,没有指挥作节奏统一,演奏必定特别难听。

当然,不是有指挥(即使是最优秀的指挥)就一定演奏得好,还要求演奏者必须有一定的水平,会领会并能贯彻指挥的意图。这一点,也很象电路各单元对时钟的响应。变质的响应单元就如同水平劣等的乐手,有的电路单元(含CPU)就是不能工作在过高的速度之下。

显然,劣等的指挥也不能带领乐队演奏出美妙的演奏效果。

网友AD:
没用时钟,就没有时序电路,因为无法同步.
没有时钟,逻辑电路因为各个逻辑门的延时就会造成  "竞争" 和 "冒险"

网友AE:
时序电路必须有时钟才能实现状态变化
引用 网友O:

18楼的说法比较达意
不过我感觉应该给这句话补充一下“
时序电路必须有时钟才能实现不同功能模块按设计要求协调变化状态

网友B:
真想和你说单片机的夫妻关系,可是我不得不暂停

网友N:
所有的“比如”都是牵强的,其实就是同步逻辑还是异步逻辑的问题。
因为MCU使用了同步逻辑设计。

网友AF:
CPU的时钟就像人身体里的心脏,心脏的每次舒张都会给人活力,每一次收缩就告诉身体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胞进行工作。时钟的作用也是的,每个时钟节拍都告诉CPU要干活,没有这个时钟节拍,CPU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嘛,就死了!就像人没有心脏一样,就挂了!

网友AG:
时钟就是“时钟”。用来表示时间的。
现实世界可以不要“时钟”,但是时间始终是在跑的。
没有时钟的电路,可以想象成一个完全静止的现实世界。什么“动作”、“功能”、“操作”统统是没有“执行”这一说的了。

网友AE:
不应该用心脏去比喻

网友AE:
没有时钟触发器能工作么?!!
引用 网友AH:

心脏对人当然重要,所以经常可以用心脏去比喻一个东东对整个系统的关键作用,但用心脏去比喻时钟显然不合适

因为这只能说明时钟的重要性,但不能说明为什么重要

每个指令的执行更像是人类的一个思维活动,无论把心脏说的多重要都不过分,但你无法把心脏和人的思维联系在一起,心脏对人类仅仅是一个能量的支持,形成血液循环给细胞提供能量,所以心脏对人就像电源对电子系统,但不是时钟对电子系统!!!!

心脏蹦哒一下与你在想什么、做什么、大脑在思考什么并没任何联系!!

网友AE:
时钟的作用不能用身体器官做比较,这不能解惑!还是从数电基础上去解释的好

如果非要用比喻的话,chunyang前辈和ic921 比喻的挺好

网友AC:
这个问题确实很深,很难解释好。
不知道谁解释一下“时钟”的来历?

网友AI:
其实这个问题很高深
引用 网友S:

同意,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仔细想来,真的大有学问。何谓时钟,想到了时序逻辑电路中的脉冲输入CP,感觉这也算是时钟,不一定是像大big ben一样不断轮回,也可以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延伸下去

网友AJ:
这个在数字电路中不是有介绍了? “时钟”是时序逻辑电路的必要条件,为什么? 因为时序逻辑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对电路的状态有存储能力,就是存储了在什么时候表现出什么状态,存储这种信息的东西正是存储器(ROM,RAM等)。那么不要时钟信号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数字电路中含有大量的触发器,触发器翻转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一个时钟脉冲到来时电路中的触发器按照存储器中的指引翻转,整个电路的触发器翻转时间不同,有的先完成翻转,有的后完成。一个时钟周期最短要保证电路中所有的触发器都完成翻转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才能进行下次的时钟触发。如果没有时钟信号电路就会发生混乱,一次状态还没完成变换(所有的触发器没翻转完),先完成翻转的触发器又进行了下次的翻转,聪明的电子专业人士想想会怎么样?

网友AJ:
CPU不就是个大规模的时序逻辑电路吗? 它的时钟等同于计数器中的CP信号。 CPU是数字电路的集大成者!囊括的各种数字电路器件。

网友AJ:
补充一下,时序逻辑电路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下个状态受上个状态的影响,那么时钟就是保证它的下个状态翻转来临前完成上个状态的翻转。这样才能保证下个状态受上个状态的正确影响,这就是存储效应,存储上个状态的东西一般叫:RAM。

网友AC:
你这个说法只是说明了它的作用,但并没有说明它的来历。因此,意义不大。

48# 程序医人

网友AC: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许多年:L

网友AE:
小鸟以为程序医人的说法还是比较贴切的+

网友AK:
应该是个时间标准,用来执行命令时分先后或者优先级。。。

网友AL:
如果单纯的是组合逻辑电路,就不需要什么时钟了;
学过数字的电路的都知道,除了组合逻辑电路外还有时序逻辑电路;
具体可以看看数字电路书;
而CPU是由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以及模拟电路组成的。

网友AM:
问这个问题明显就是数字电路没有学好啊,尽管我自己也没学好

网友AN:
真是无奇不有的问题!!!
先翻翻书看看什么是时序,什么是CPU……:@

网友AO:
就是一个沙漏。用以"创造时间“

网友AO:
然后就对时间进行解释,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丧失生命力,熵越来越增长,最后无法动弹。

网友AP:
数字电路就是高低电平问题,输入高电平输出一个结果,输入低电平又是另外结果。单片机是高级时序电路。需要输入(驱动信号)高低电平以按程序工作。时钟信号刚好提供了高低驱动信号……

网友AQ(2011-02-14):
回复 楼主:
问问自己的老师看怎么解释,或者让他来看看这个帖子,改善教学。

网友AR:
65楼这么说的话,估计要难为老师了,小时候我问老师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老师就批评我喜欢钻牛角尖,后来我在也没问了,上大学后发现,原来那是老师不懂,忽悠我,害我被骗了十几年啊,后来我就喜欢去查资料,自己找原因,老师的知识面有时还是很窄的。。
我认为,CPU能正常执行所有指令都依赖于一个好的时序,没有时序CPU如何执行我们给他安排的任务。

网友AS:
CPU的每一个逻辑单元好比乐队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一个总指挥(时钟), 那么各拉各的, 那就泡汤了

网友AE:
简单的问题如果深问起来越难解释

网友AT(2012-06-15):
车有发动机,人有心脏,时钟就是cpu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