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RMII怎么接两个PHY,打算做双冗余网卡,同MAC和IP

楼主(2010-12-30):
想做一个双冗余以太网,两个网卡共用一个MAC和IP,芯片用的是AT91SAM9260,想用他内部的MAC控制器,外接两个DM9161AEP,目前知道的是MDC/MDIO可以控制多个PHY,但是不知道MII/RMII该怎么接两个PHY,直接连吗,看到一种说法是MII不能接多个PHY,那中间加74hc244/74hc245之类的buffer可以吗,还是加个cpld作分发,有了解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选个带有两个MAC接口的芯片,这样设计还简单
有很多这样的芯片啊,比如freescale的powerpc;

或者外加一个CS8900, DM9000A, LAN9115, 这种方法实现要改写驱动程序。

网友B:
问题是两个phy是否同时工作,如果同时工作的话lsw到底把数据交给谁,你的cpu又去怎么处理。

楼主:
谢谢两位,老板要求用arm实现,我也没办法,这两个phy不同时工作,是冗愈设计的,互为备份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网络,用的是dm9000,一共是三个网络的

网友C:
PHY的芯片不是有上电后的初始地址吗?多接几片PHY芯片都成,片选其中一个就可以。

网友D:
那就一个用自带的FAE,一个用external ethernet

网友E(2011-03-02):
如果要两个网络同时工作,应该不可以!

网友F:
phy有地址设置,设置为不同地址就行。
驱动的话,得增加phy切换功能。

网友G:
mdio可以控制多phy,但是mii rmii接口只能连接一个phy

网友H(2012-05-10):
一个MAC只能接一个PHY·····

网友I:
一个MAC可以接30多个PHY.

网友J(2014-11-27):
引用 网友G:
mdio可以控制多phy,但是mii rmii接口只能连接一个phy

看来楼主得用多路复用器了,高速的多路复用器价格也是杠杠的

网友K(2017-12-06):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方案实现的?可否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