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15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2-30):
最近刚刚接触stm8l152,因为资料都是英文,所以有很多疑问,1怎样通过用A/D提供一个稳压,怎样配置;2怎用DA持续输出一个稳定电压;3测量供电电压是不是直接用AD测,还是有什么方法。本人是菜鸟,这3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希望各位高手能分享下程序,程序用库函数写。发到邮箱可以lang2731@163.com

网友A:
1不明白用AD怎么输出电压?
2可以。建议参考STM8L固件库里DAC的例子
3正确。通过测Vref反推出Vdd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之前看到有人用热敏电阻测温时,就是利用PD7引脚的VREF_OUT这个功能,输出一个基准电压的,我不知他是怎么做的,怎样用这个功能?还有怎样测Vref反推出Vdd?有谁知道分销下啊

网友A:
VREF_OUT 印象里确实有这个功能,但记得它的驱动能力比较弱,驱动能力似乎在10k ohm电阻的量级。

测Vref反推出Vdd其实不难,因为Vref可以作为1路AD输入,比如:假如Vref=1.2V,Vdd=3V,那么Vref的ADC转换结果是1.2 / 3 * 4096(Vref转换值 = Vref / Vdd * 4096),或者Vdd = Vref * 4096 / Vref转换值。
另外Verf的典型值可以在data sheet查到,大约是1.225V。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用一路AD做为一路输入(外面不接任何东西)得到的数是1970 ,所以Vref转换值=1970*3.3/4096=1.58V,并不是1.225V啊。另外如果我得到一个数A,那么我的VDD是不是这样算:
VDD=3.3*A/1970.还有谁知道怎样开启VREF_OUT 这个功能

网友A:
楼上的大哥,我用一路AD做为一路输入(外面不接任何东西)得到的数是1970 ,所以Vref转换值=1970*3.3/4096=1.58V,并不是1.225V啊。另外如果我得到一个数A,那么我的VDD是不是这样算:
VDD=3.3*A/1970.还有谁知道怎样 ...
引用 楼主:

看上去1970不是测量内部Vrefint得到的值,需要注意的是最好多测几次内部Vrefint,把前2次的测量结果丢掉。

内部Vrefint可以输出到PD7,可以看STM8L Reference manual的这章: Routing interface and System configuration controller

楼主:
测量内部Vrefint得到的值是1958,相差不大啊

网友A:
多测几次内部Vref,另外Vref要打开并等一小段时间。我测过好几块板上 的STM8L152,反推得到的Vdd都很准,误差一般只有几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