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存储器接口设计问题

楼主(2010-12-30):
2440与存储器接口时,地址总线的连接需要错开。为什么好像是为了word访问方便。
半字设计:错开1位,低端地址对齐。为了word访问方便,我能理解
字设计:错开2位,低端地址对齐。为了word访问方便,为什么要错开呀。2个位不就是1个word吗?

网友A:
对于8bit的存储器
arm这边的地址0x00、0x01、0x02、0x03对应的存储器地址是0x00、0x01、0x02、0x03
所以不用错开

对于16bit的存储器
arm这边的地址0x00、0x01对应的存储器地址都是0x0
arm这边的地址0x02、0x03对应的存储器地址都是0x1
所以A0错开

对于32bit的存储器
arm这边的地址0x00、0x01、0x02、0x03对应的存储器地址都是0x0
所以A0、A1错开

楼主:
貌似明白了。区别看出来了,但是因果关系相不通。看来基础太差了。
arm这边的地址0x02、0x03对应的存储器地址都是0x1
所以A0错开
arm这边的地址0x00、0x01、0x02、0x03对应的存储器地址都是0x0
所以A0、A1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