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静电对于触摸屏手机有没有危害

楼主(2010-12-30):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屏、电容屏表面的覆盖物都是基本不导电的,电容屏上的微弱的电流会被另一个串接电容泄放到GND,如果只是一般强度的ESD的话,根本不足以造成影响,除非你有特别特别超强的ESD,例如20KV以上,那也许会有点影响,但估计手机内部也有一定的保护。

人的ESD等效模式一般为4~8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