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应该出一款引脚宽距离封装的芯片

楼主(2010-12-30):
最近在焊接引脚间距0.5的芯片感到很头疼,就在想ST为什么不出一款大一点封装的呢?当然了这是一厢情愿了,科技在进步,芯片工艺都在向1nm发展。ATMEGA64,128,64引脚TQFP脚间距0.8mm,那是非常的好焊接啊,焊接良品率非常的高。

网友A:
为啥不用STM8

网友B:
那是你们的焊接技术不过关!!!  和人家有什么关系!!

网友C:
0.5mm脚距够宽了……只要焊锡不是很差,烙铁温度够高,拖两下就搞定

网友D:
0.5mm很宽了,DSP的很多才0.28mm,烙铁太热也不行,温度合适,手工好点就可以,只能怪你焊接水平不行。

网友A:
楼主先躲两天

网友E:
看来楼主的建议不怎么好

网友F:
确实感觉不难焊

网友G:
使用好一些的烙铁和焊锡丝,加上助焊剂,0.5和0.4的都比较好焊

网友H:
汗,你这提议让BGA的情何以堪

网友I:
呵呵,咋同!现在随着芯片功能的增加,芯片引脚数量也在增加,不可避免需要使用小间距引脚,相对来讲0.5mm间距还算是不错的,而且多焊接几次,技术熟练一下也很好焊接。

网友J:
这个间距可不能随便加大

网友K:
相对于楼主的问题,我倒想STM32能推出5V的呢,哈哈哈

网友L:
我同意楼主的观点,多种几种封装又有什么不可,我肯定会选用大个的,焊接成功率确是个问题,大部分人都是焊接牛人吗,不可能。

网友M:
我认为这个问题与是否为焊接牛人关系不大,因为产品批量生产的时候,手工焊接的生产肯定是牛人,机器生产就更不在话下。

这个问题与现在对电子产品的追求小巧轻薄有关,引脚宽距离封装的芯片面积肯定大,不符合小巧轻薄的要求,而且PCB板上的占板面积也大,成本也提高了。

网友N:
现在都在朝小型化方向发展

网友O:
楼上说的对,要朝小型化方向发展

楼主:
香版说的很对,现代对电子产品的追求小巧轻薄有关,超小封装。其实发发封装小的牢骚,主要是工厂生产上搞的,手工焊接也是没问题,有合适的设备更换换一下芯片也没问题。其实在我上学的年代,那可是用个导线就搭建个电路的,学习单片机,学习中央处理器原理,自己写处理器可是很方便的。现在是直插封装的越来越少,学校实验室买的设备那是只能看不能摸了。还是那个话题:假如ST出一款DIP-40的STM32会怎么样呢?有市场吗?

网友P:
用拖焊法,很容易搞定

网友Q:
小型化有时和应用要求是矛盾的。0.5mm间距的芯片其焊盘面积明显小于0.8mm的焊盘是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应用下,其附着力/可靠性略差。
另外,认为BGA比小间距QFP难焊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R:
ST应该放点裸片到市场。
裸片具有先天的低成本优势和保密优势。
而且也不会被楼主抱怨,因为裸片就没有脚需要焊接,呵呵

网友S:
焊接嘛,很简单。0.5MM非常好焊接啊,把板子搞干净点就好。如果技术实在不怎么到家,搞点助焊水之类的,也有帮助。你焊接的时候先焊接这个主芯片就好了,多上点锡,温度高点。两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