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产生的偏置电压这么高?

楼主(2010-12-30):
下面的差动放大电路,实际测试中发现当UI=0;UO=-16mV;理想的UO应该等于0;那么这个-16mV是不是就是失调电压。大侠们帮忙看下,是不是由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A:
主要是失调电压造成的,可以增加补偿电路

网友B:
OPA2277的失调电压很小,uV级别的。所以不是。看了下资料,应该是共模电压太低了,超限了。
你5V/GND供电,输入共模应该在2V~3V之间。而你的只有1.25V。

网友C:
3楼说的对,你把VDD改成5V就可以了

网友D:
输入共模电压太低...

网友E:
也有可能 不过我建议将在差动级的后一级再加一个运放 进行失调电压的调整

网友F:
下面输出接地?!可以把两运放中间电阻改为可调电阻,中间头接任意同相……调整输出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