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线间距

楼主(2010-12-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主要是从信号的角度去考量的。其中主要涉及到电路的工作频率,以及电路中EMI和EMC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措施。具体可以参考华为的PCB设计规范。

网友B:
一般有规模的公司都有自己的设计规范(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要求),要不就像楼上的去参考华为的(那只是针对像生产华为那样的产品)。如果楼主的公司只是个作坊式的,那就只能靠自己掂量,如果一般的PCB板子,你看看你们公司的产品模仿一下就没问题,要是涉及到高频,那就要好好得找相关知识认真对待……

网友B:
一般的板子,主要就是从电流去考虑线宽

网友C:
看PCB板厂的工艺了

网友D:
应该是要看你的产品的功能,以及功能的哪一部分。还要看你的PCB供应商的工艺水平,你的成本吧。

网友E:
最起码有一个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