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遥控接收距离

楼主(2010-12-30):
我用别人的发射和接收模块抄板,打样时遥控距离可以达到100米,但是量产时很多都是在20米内,有的甚至要碰在一起才可以遥控的到,在调那可调电感遥控距离就会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别人的板遥控距离是有100米的。

网友A:
如果你不会调,不要随意调那个电感
另外,接收机很容易被干扰,要注意电源处理和PCB布线
PS:连这么便宜的接收机都要抄板,可见。。。。。

网友B:
2楼说得对啊!
     这么便宜的东西还去抄,解答就没什么意义了.有些东西你去购买不是更省事,折腾的花费更高.无线行业要有序发展,需要分工合作,而不是为了省一元钱上下游互相竞争.

网友C:
你想办法仿造了别人的信用*,但是没取到别人的钱,于是你就上论坛问为什么

网友D:
27M的超再生都做的比你远

网友E:
无线模块生产测试需要专门的设备,这种高频电路设计要求高,简单的抄板成功率很低。建议购买专业的模无线块,http://gzenpu.com

网友F:
木头东瓜发表于 2010-12-30 12:0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如果你不会调,不要随意调那个电感
另外,接收机很容易被干扰,要注意电源处理和PCB布线
PS:连这么便宜的接收机都要抄板,可见。。。。。
你都非常PS楼主,为何还要告诉楼主:接收机很容易被干扰,要注意电源处理和PCB布线
你直接不回人家的贴就行了。为何还要跟贴。

网友A:
不知道你从何看出我鄙视楼主了
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先入为主

网友G:
首先你要用场强仪看发射机的信号强度和频点。
扫频仪调整接收机的频点,或者用示波器看高频放大级的波形是否是最大,干扰最小。

网友H(2011-07-06):
应该是匹配/材料/深圳是静电烧掉了器件的原因!
生产需要谨慎呀!

网友I(2014-04-15):
需要一批高频仪器,价格10万。

网友J:
天线形状,电感值,分布参数影响都是很大的,高频电路不是数字电路那样容易抄的,话说直接买这些模块就很便宜了,抄板成本很难更低的,加上调试,费时费力啊

网友K(2014-05-18):
确实,这种分立元件做的高频模块不是随便就能抄得好的,如果你批量大,就去请一个专业的射频工程师帮你抄,如果批量少不如直接买,如果一定要自己做,尽量用免调试的发射接收芯片来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对啊!
     这么便宜的东西还去抄,解答就没什么意义了.有些东西你去购买不是更省事,折腾的花费更高.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