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

楼主(2010-12-30):
谁能帮忙有一个定量的原理解释 就是那些参数是怎么计算的  P5.0是MCU的IO口 3083的光耦 LED是做指示灯用的 后面的就看不懂 只知道大概  RC谐振保护可控硅  求T叔叔解答

网友A:
等待高人解释

网友B:
光耦的源边有问题吧。。。

网友C(2011-06-01):
楼主现在弄明白图上上的参数视怎么来的没?请指教
问下电路中各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网友D:
R14是干撒用的?_?

网友E(2014-04-01):
求指教啊,学习

网友F:
P5.0那边的接线有问题吧!你那光耦不起作用啊!按照你的电路原理图,你主要是想干什么?

网友G:
光耦的输入画法是错的,要把R14断开,可控硅后面的RC是做缓冲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