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v稳压到3.3v

楼主(2010-12-30):
推荐一些 压差小的  能把4.1v稳压到3.3v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A:
XC6201-3.3

网友B:
随便找一个LDO,都基本能满足这个压差要求。

网友C:
Onsmi上随便找个LDO都可以了。

网友D:
最便宜的,ASM1117-3.3

网友E:
ASM1117不行,最小压差太大了,都不能算LDO

网友F:
LS,我用的AMS1117-3.3压差比较小,以下是实际测试数据:

看1117各个厂家的DS,都说输出最少要10mA,没有压降曲线,比如:

LM1117-3.3:Iout=100mA,压降1.10V,Iout=500mA,压降1.15V,Iout=800mA,压降1.20V。

AS1117-3.3:Iout=100mA,压降1.00V,Iout=500mA,压降1.05V,Iout=800mA,压降1.10V。

我买的AMS1117-3.3,市场价格:100PCS,4毛一片。

AMS1117-3.3基本参数测试。

静态电流:  0.6mA。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压降
4.00V       3.377     0mA

3.36V       3.335V     33mA      0.025V   最小压降

3.61V       3.330V     270mA     0.280V   最小压降

3.80V       3.090V     750mA     0.710V   最小压降

网友G:
找个低压差的LDO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