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做恒流源的疑惑!

楼主(2010-12-30):
如图所示为TL431为传感器电桥提供恒定偏流的电路,已知Vs=5V,传感器为1.5mA-3mA的恒流激励,去额定1.5mA,传感器输入主抗3K。即:Vref=2.5V,Ibridge=1.5mA,V s=5V,Rbridge=3K,I431=2mA;由此可以计算R2=2.5V/1.5mA=1.67K,取1.5K;R1=【5-(3K×1.5mA)-(1.5mA×1.5K)】/(2mA+1.67mA);显然不成立。难道Vs要取12V?要不就是我算错了,恳请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5V的 Vs应该不成立。

传感器都3K了,Vs提供1.5mA,至少 2.5V+1.5*3 = 7V以上吧。

呵呵

网友B:
电桥需要 1.5mA*3kohm=4.5V 电压,R2两端电压是2.5V,楼主至少需要7V电源电压。考虑R1压降,需要更高电源电压。

楼主:
正解!电桥电阻最大3.8Kohm,激励电流最大2mA ,即2mA×3.8kohm+2.5=10.1,Vs取12V!达到要求!前级恒流源确定,后级放大电路还是不会!仿真了,理想!

网友C(2013-07-15):
这个仿真蛮不错的,挺好

网友D:
其实这种传感器根本不需要恒流源供电,你给挂到5V或者4.096V ADC Ref端就行了,酱紫5V就算不准跑了也是跟ADC一起跑不会影响最终精度的,所谓3mA只是个略数没必要做的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