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器 制定寄存器组

楼主(2010-12-30):
请问大家用KEIL C51的时候有关心过寄存器组吗,我看好像KEIL都只用一组,就是第0组,中断也是,我在中断后加 USING 1之后编译出来中断时用第一组,可是执行出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操作四个寄存器组吗~ 比如中断和应用程序 用不同的组~

网友A:
使用USING是有限制的,
首先不同的优先级不能指定同一组
必须确保中断使用的函数和中断同一组,或不使用绝对寄存器访问
...

楼主:
我看KEIL的中断和中断外都用的是同一组,中断的时候切换了寄存器组,还是第0组,然后还要压栈~~
很费时间~~

可以指定应用程序用哪些,中断用哪些吗?  不用把所有的应用程序都加上USING吧

楼主:
十分感谢 XLSBZ的资料,讲的很好~~~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让编译器不用0--32”这段内存呢,我想做寄存器切换,编译器默认不做切换,中断
只是压栈~    压了好多~~~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5L
DATA:0~31是51的寄存器区,不让编译器使用是这可能的,最少会使用其中一组
编译器切换肯定比自己去切换要好些,程序员通过using关键字去控制编译器切换寄存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