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驱动LED数码管行吗

楼主(2010-12-30):
如图
P1口驱动,电阻一般需要多大。数码管是共阳极。

网友A:
最好别CPU直驱数码管。

楼主:
为什么,驱动不够?
2# mmax

楼主:
谢谢 3# 我是土匪

网友B:
一般1K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原图是P0口驱动数码管,还需要上拉电阻,P2口选通。看了好多资料都这样,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C:
如果数码管是红灯,限流电阻使用200欧,亮度比较好,再大数码管就有些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