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二极管分别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12-30):
见图左边这个二极管是不是让RC放电的时候防止两个方向放电呢?
右边的二极管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右边的二极管和运放感觉像是一个 带有滞环的比较器。

二极管功能是:上限和下限的电平翻转点是两个值。

网友B:
左边的二极管应该是防止电压方向,也有限制脉冲电压,必须大于0.4V才会导通的好处。
右边的二极管,24V电压加到Vz,而且可以使得三极管可靠截止。

楼主:
VZ是6.8V电压,现在T200A、T200B导通,LM258的7脚直流电压为5V,脉冲波经过二极管、RC输入到LM258的5脚已为锯齿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LM258的7脚输出状态由高变为低呢?
不知道这下有没有叙述清楚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输入占空比变小,7脚就会输出低

网友C:
左边是整流的,右边是回差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