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0-12-30):
请教一下各位,我用的这款PIC MCU低电平是VSS-0.8v  高电平是2V-VDD。这里有个疑问 0.9V--1.9V是属于什么电平呢?不高不低?谢谢解答!

网友A:
那叫不确定电平。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是必然会存在这个区域的,不管是TTL还是CMOS,去翻翻数字电路的课本吧

楼主:
谢谢  yewuyi的回答。我翻翻书去

网友B:
一般手册上所说的高低电平指的是输出电平,输入电平则不可以这么理解,建议看看数字电路的书

网友C:
不能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