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个DC降压电路

楼主(2010-12-30):
手上有个项目需求个DC降压电路,电源没怎么弄过不懂,求助21IC上的高手给个电路。要低成本
产品是一款电瓶照明
要求:输入电压:
1 DC36-40V
2 DC48V-55V
3 60V-70V
输出:1W 350MA

输入36V-40V 我选用了HYM2576作降压,AMC7135作LED恒流,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输入 48V-55V 60V-70V用什么方案好? 求助

楼主:
人呢 在线等

网友A:
用一片高压的Buck LED芯片就可以了
NSC和LTC很多这样的芯片,上它们网站看看。

网友B:
上TI的网站找吧,D2D的权威。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电动自行车照明灯的,要的是便宜货,给你一个玩玩

网友B:
楼上的电路图可以参考。

网友C:
温馨提示:V1的EC极要反过来才对

网友C:
这个图是别人的,俺借花献佛,这已经是第三次,哈哈,竟然没把错误的地方改过来。

网友D:
5楼的电路图可以试试,对你的要求足够了,而且成本很低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非常感谢

楼主:
如果是输入70V  5楼的电路也同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