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当成隔离变压器用

楼主(2010-12-30):
大侠,假如,我做一个振荡器,产生3.3V的振幅的正弦波
然后用共模电感。让它隔离输出,能达到吗?

网友A:
第一要看频率,频率太低就不行。
第二要看漏感,共模电感当变压器用,漏感很大。这一点从共模电感两个绕组在两个槽内分别绕制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