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服务器上M051的范例只有一个??

楼主(2010-12-30):
太少了吧,每个外设该有个范例吧

网友A:
是有点少了

网友B:
的确是太少了

网友C:
建议多给一点范例

网友D:
支持,对给点例程

网友E:
http://www.nuvoton.com/NuMicro 下载的M051 BSP,
其中的范例很多,每个硬件模块都有范例。有Keil和IAR不同的版本的。

楼主可能只装了nu-link驱动,驱动安装目录里只有一个范例,为方便客户验证驱动用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
其他的大把范例,到M051 BSP去找有的。

网友F(2011-01-31):
在编译器下面的范例不多吗?

网友G:
不会吧,只有一个,这也太少了吧

网友H:
不太给力啊

网友I:
没用过,NXP的倒是很多.但就代替51的芯片,作为工程师来说,也不能指望原厂做太多,不然工程师的事又少了很多了.

网友J:
编译器下面好多的啊!

网友C:
资料的确是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