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关于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我写了一个程序,在调试的过程中想观察一些fpga中间变量的值,但是在core inserter 中找不到相应的信号名称,想请教高手,另外,是不是chipscope只能看fpga内部的信号,io端口的信号是不是看不成?

网友A:
LZ可以将需要查看的信号引到外层模块,作为io端口

网友B:
在CHIPSCOPE中查找你的端口的名字时候,使用通配符*号,前面和后面都加上.
一般你IO端口的信号都会通过一个IBUF的,你看对应的IBUF信号

网友C:
与你的信号是wire还是reg相关。
还有就是是持保持hierarchy

网友D:
版主这么给力,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