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楼主(2010-12-30):
电压从 J1进来,12V;
4066 老是被烧,请有兴趣的大虾帮我分析一下。

awey帮我模糊指点了一下,曾把 555从4066上拿开,又把4066上的第10脚LED灯拿开。测试了一下,效果好了一些,但还是会烧一些。请大虾帮我再琢磨一下。

网友A:
打开楼主的图之后

网友B:
我帮LZ抓个图

网友B:
模拟开关怎么是这样画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有啥建议说一说哇。
这个图肯定有毛病的,老烧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chang老师的情况,偶又专门 上传了一个压缩文件,内有电路图。

请chang老师帮偶指错一翻,谢谢

网友A:
6楼:
还是看不见。
也许我使用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A:
不过我看pdf格式的书都正常,书里面的插图也正常。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贴图出来呢
为什么非要人家去下载再来打开呢
很明显人家maychang打不开你的pdf文件
你非的还上传一次PDF的干吗 ?为什么不贴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图片了。

我现在也明白了,不知为什么要这样使用4066(弱弱的说一下,听说这是美国客户提供的图纸,还不准中国人改)

现在奇怪的是,把 负载555以及LED灯去除后(这样,仅有两路开关了,一路是空的,控制极接了地线,INPUT及OUTPUT悬空的,另一路,如图中间部分)还是会烧4066。
工作电压VDD=12V

网友A:
用4066给555供电,4066怕是承受不起。
但去掉555之后还烧,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干嘛拿4066做电源开关?

网友E:
不清楚J2接了什么电路。

网友F:
要烧只会烧U1C,好好查查就清楚了。。

网友G:
那个模拟开关, 典型的IEEE标准画法.

网友H:
图不清楚呀,还是再放一下pdf吧。

会不会是U1C左边的电阻焊成小阻值的了,比如1k之类的。然后右边是22uF的电容。
对4066冲击比较大。

网友I:
该说的我都在QQ群里说了,只是不知道你后面那个IC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和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