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关于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0-12-30):
问两个关于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1.看到很多应用比如wifi,bluetooth都需要用到天线,一般选择的是chip antenna,
应该说chip antenna的特性阻抗是50ohm的,然后一般RF trace layout的时候也做成了50ohm的,似乎不用再在antenna前加入匹配网络了,那么为什么antenna前面还需要加一个L或者pi 网络,用来调节阻抗匹配?
   是不是当天线焊接到因为实际的环境下,周边环境影响了阻抗匹配?
2.如果实际使用中,天线前加入匹配网络是必须的,那么怎么去确定这个网络的参数;看一些资料说是先要确定天线在实际环境中的特性阻抗,那又怎样确认天线这个时候的特性阻抗呢?

网友A:
射频IC的输出阻抗未必是50欧姆的,形式也未必是单端的,这时就需要进行变换和匹配。另外,高频电路中的分布参数很明显,设计时必须考虑,定量的话需要使用矢量网分等专业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