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DIY实用技巧集锦

楼主(2010-12-30):
来源:安全鞋
要想尽快提高自己的电子制作水平和能力,掌握一些独门绝技非常 有用。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些笔者 和其他电子爱好者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 来的非常有用的经验和技巧,希望能对 读者的制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让螺丝刀挂住小螺钉

在用螺丝刀装卸机壳或电路板角落里的小螺丝钉时,人手无法直接送取螺丝钉至安装位置,只能借助镊子来实现,但中途脱失掉入元器件空隙或摆放位置不正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准备一块小磁铁,每次装卸小螺丝钉时,按照图1(a),将螺丝刀头部 在小磁铁上轻划几下,螺丝刀就会被立即磁化,便可像图1(b)所示的那样吸挂住铁制小螺丝钉进行装卸了,这比使用镊子还要方便。如果手头没有小磁铁,在普通扬声器的磁钢上碰几下同样也能够磁化螺丝刀。

让普通镊子自动闭夹

用普通镊子夹持元器件引脚、小螺丝帽等时不能松手,否则被夹持物便会掉落。剪一段长度为1.5cm左 右、内径比镊子尾部外围稍小一些的软塑料管,把它紧套在镊子尾部,如图2所示,在夹住元器件引脚(如
焊接 时帮助散热)等时,只要将塑料管朝镊子前端推紧,引脚便被紧固在镊子之中;而把塑料管往后一推,引脚便与镊子脱离。这种能够自动闭夹的镊子,可以腾出拿镊子的手,便于干别的事。而平时塑料管推在镊子的尾部时,丝毫无碍于镊子的常规使用。

巧裁敷铜板

电子爱好者在裁取敷铜板(或有机玻璃板等)时,大可不必用手钢锯 裁取,用一把钢板尺和一个刻刀就能搞定。具体方法如图3所示, 用钢板尺在敷铜板上定位、用刻刀的刀尖反复拉划裁取线,拉出比较深的一道沟槽;然后,在敷铜板的另一面正对着刚拉的沟槽拉出一道同样的沟槽;最后,两手分别紧握沟槽线两边的敷铜板,朝外用力掰敷铜板,即轻松地沿沟槽将敷铜板一分为二。

巧用小钻头开大孔

有时需要在印制电路板或机壳上开出比电钻钻头大许多的安装孔,怎么办?可先按照图4(a)所示,在 欲开孔位置用铅笔画出开孔形状;然后,按照图4(b)所示,用电钻(或手摇钻)沿画线内侧钻一连串小孔, 并按照图4(c)所示,用刀子把小孔与小孔之间的相连部分刻断;最后,按照图4(d)所示,用小钢锉锉平凸出部分,使开口与画线刚好重叠,大孔即告开成。 在钻孔时注意,电钻的钻头应尽可能选最粗的钻头。如果要在金属板上开大孔,同样可用手电钻钻出大孔内侧的小孔,然后用凿子凿下小孔与小孔之间的相连部分,最后用小钢锉锉修即可。

巧测漆包线直径

电子爱好者常常要用粗细合适的漆包线来绕制线圈和变压器等电感元件。而漆包线的规格很多,粗的有铅笔芯那样粗,细的则比头发丝还要细 呢!假如要利用手头已有的漆包线, 但又不知道它的直径是多少,该怎么办呢?这里就向读者介绍一种简便实用的测算方法。

首先,按照图5所示,取一段待测漆包线,将它均匀紧密地平绕在铅笔杆(或其他圆杆)上,绕的长度可根据线径的粗细而定。一般细漆包线可 取 10mm ~ 20mm ,粗漆包线可取20mm以上。当漆包线绕到指定的长度时,就数一数一共绕了多少圈,然后用公式“ 绕 制长 度 ÷ 圈数 =线径( mm)”计算,就能得出漆包线的直径是多少。例如某一直径的漆包线,在20mm的长度内共绕了39圈, 那么这种漆包线的直径就是:20÷39≈0.51mm。

巧接细漆包线断头

凡是直径为0.12mm以下的细漆包线 断头 ,均可按图 6所示进行“ 焊接”。方法是:将待接的两根细漆线(或纱包线)线头,绞合拧紧10mm左右,然后点燃打火机或擦燃一根火柴,对准绞合线头的下方烧一下,线 头就会立即熔化成一个小圆点而焊接好了。用这种方法接细漆包线断头,无需除漆皮(或纱层),也不用涂助 焊剂,因此既不怕伤线,又不怕腐蚀和霉坏电线。

巧除漆包线漆层

漆包线头在焊接前必须除去上面 的漆层,对于较细的漆包线来说,采 用刀刮、砂纸打磨的机械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将导致线头局部折断或 去漆不彻底。笔者采用加热的阿司匹 林药片(或聚氯乙烯)去漆,效果非 常理想。方法如图7所示,把漆包线头 放在阿司匹林药片上,然后用带有熔 锡的热烙铁头沿导线来回游动几次, 同时旋转漆包线,很快漆层被除掉, 同时线头还被镀上了一层焊锡。

巧用“吸锡绳”解焊

电子制作时,为了纠正元器件的错焊,或为了更换损坏的元器件,都需要将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的元器件 从原来的位置上拆卸下来,这叫做解 焊或拆焊。解焊时应一边用电烙铁加 热焊点使焊锡熔化,一边应用吸锡器 等专用工具吸走焊锡,这样才能利用 镊子或尖嘴钳将元器件从安装孔中快 速、顺利地取出,确保不损伤元器件 和电路板。解焊专用的吸锡器或吸锡 电烙铁等,价格都比较贵,初学者一 般都不配备。这时,可将印制电路板 倾斜,使熔化的焊锡流向烙铁头,利 用烙铁头带走焊锡。但这种方法在解 焊集成电路等多脚元件时,效果并不理想,往往令人大伤脑筋。这里向读 者介绍一种巧用屏蔽线或多股电线作为“吸锡绳”,进行吸锡解焊的方法(见图8)。

“吸锡绳”的获取方法:取一段屏蔽电线,剥掉塑料外皮,抽出金属 编织线里面的芯线,将金属编织线在 松香酒精溶液中浸一下,或用电烙铁直接在金属编织线上加热吃上松香, 即获得廉价“吸锡绳”。如果手头无屏蔽电线,也可用剥掉塑料皮的多股 铜芯电线来代替金属编织线,但必须 把芯线拧成一股不太紧密的绳,而不至于散架。用这样的“吸锡绳”来吸 锡效果简直妙极了。使用时将“吸锡绳”放在欲拆卸元器件的焊点上,如 果是集成电路等多脚元器件,可放在一排焊脚上;然后将电烙铁放在“吸锡绳”上加热,当焊锡熔化后就被吸 附在绳内,从而使元器件引脚与电路板顺利分离。

巧借电子门铃外壳

初学者在制作各种报警器、讯响器、语音盒等时,不妨直接借用图9所示的市售电子门铃的外壳做机壳。其方便之处在于:许多发声的小制作一般都用2~4节5号干电池(电压3~6V)供电,都要用一个8Ω、0.25W 的小口径动圈式扬声器。而市售的各种普通电子门铃,几乎都用5号干电池供电,8Ω、0.25W的小口径动圈式 扬声器更是少不了。所以读者要是看上了商店里销售的某个电子门铃的外 壳,只要工作电压与自己的小制作相 符,就可毫不犹豫地只花数元钱(一般仅4~8元)来购买该电子门铃,拆 除里面的电路板(腾空安装自己的电 路板),保留扬声器和电池架,直接 用于自己的小制作。其好处是不用另 外再购买扬声器和电池架(其零售价有时与成品电子门铃售价相当),省去了在机壳为扬声器开释音孔、在机 壳内固定扬声器和电池架的麻烦,而且所获得的外壳是产品级的,具有极高的性价比,这是一般自制外壳所无法达到的。

网友A:
顶一下,那个阿司匹林很有帮助!!

网友B(2011-04-01):
阿司匹林药片?真的能行不?

网友C(2011-11-11):
其它有金工实习的条件 的话,很多东西都会方便起来

网友D(2012-09-18):
测直径不错哦。。。。。。。

网友E(2013-02-07):
没听说过用阿司匹林,但常用松香,而且屡试不爽。

网友F(2013-08-23):
真是学到了,谢谢

网友G:
挺不错的小经验

网友H(2013-12-01):
很好的小窍门,学习了

网友I:
很实用的小经验

网友J(2014-08-30):
好多工具在手可以一下子解决掉很多问题

网友K(2014-11-16):
挺实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