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分析

楼主(2010-12-30):
高手,帮忙分析圈起来这一部分电路,越详细越好!,本人刚入手开关电源,不知道这部分是如何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A:
圈起来这部分,不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这种接法可靠性不高吧!

网友C:
输出端电阻分压电压高于设定值时,基准431动作进而817动作,拉低COMP,关控制器输出,
VFB是不是有问题。。。求解

网友D:
俺觉得是短路保护,当输出端短路时,光耦无输出,Q2截止,C6电压上升到2.5V以上即锁死

网友A:
不大像短路保护。
C6标注为47uF,R6为10k,时间常数达0.47秒,所以不像短路保护。

网友C:
不是短路保护的话,那VFB怎么解释。。。。

网友D:
不大像短路保护。
C6标注为47uF,R6为10k,时间常数达0.47秒,所以不像短路保护。
引用 网友A:

3842本身有短路打嗝保护,但由于次级短路时,二次侧消磁电压只有整流管的压降,消磁电压很长,故而磁路磁通可能增长到饱合点以上,加上前沿消隐及电流环的响应时间共去掉几百nS,这是MOS个脉冲承受的“短路电流”,MOS受到很强的热冲击,不可长欺安全“运行”,我觉得楼主的电路,在打几次嗝后就可以把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降到最低,那么输出脉冲不能建立,一直要断电一段时间后,通过R6将C6上的电荷放掉,并撤消短路后重启才能恢复工作。

网友E:
这种电路应该是RCC电路,这一部分就是为了能有一个稳定的输出吧?
TL431的基准电压Vref≈2.7V
那么Vo=(最右边2个电阻之和)/最右边上面的电阻*Vref。

如果输出电压Vo超过额定值,那么TL431的阴极K的电压降下降,流过光耦的电流增加。于是与光耦相连Q2基极电流也增加,从而3842的电压反馈脚被拉低。

光耦的响应之后会引起相位的延迟,再加上稳压控制是一种负反馈,有180°的相位差,所以相位延迟更严重。如果达到360°,那么就可能产生寄生振荡。为此,在431的阴极和Ref端子间掺入了串联的RC电路。

楼主:
我很想知道,R15,R16,C9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11楼正解啊,是稳定输出的意思,不是短路保护的,当输出端短路了,变压器初级电流增大,R11电流取样,输入IC三脚,关断MOS管。继续讨论

网友D:
1脚和2脚分别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反向输入端,只要控制其中一个端口即可实现环路功能。
只需要稳定输出的放, Q2纯属多余, 那么就去看看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这部份电路起什么作用?看两个地方却可:
1,误差放大器开环工作,环路要工作,只有一个可能:当环路正常时,Q2导通,把2脚电压拉低到2.5V以下,误差放大器是集电极输出的,只有灌电流,没有拉电流,因此误差放大器可以无视为不存在的东西;
稳定电压靠的是光耦去调节1脚电压;
1,一旦输出短路,则Q2集电极电压上升到2.5V以上,误差放器大器由于是开环工作,输出电压跳变为“零”,由于内部有两个PN结降压,电流环比较器输入电压可认为零。脉冲被锁死。

楼主:
我的这个电源输出是12V,100W的。

网友D:
是否某种保护功能,与你的电压,功率完全不相关

网友F:
俺同意启动后,此电路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

不过俺跟maychang大师的意见也相同,R6、C6的参数设置,是否能保证上电及保护恢复的时间?

难不成还有软启动的作用?如若是,那就很巧妙了。

网友D:
注意看片内误差放大器的接法,没有软启动,只是短路保护

网友G:
同意11楼说的,因该是起到稳压输出的作用,短路也是有的

楼主:
那这个是反激还是正激电路?

楼主:
从哪里看出是反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