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信号线上的电感绕线电感会有频点选择?

楼主(2010-12-30):
听说信号线前面一定要用叠层电感,如果用绕线电感,会出现某些频点信号差的问题。是这样的么?为什么?

网友A:
没有这个道理,nH级的绕线电感没有磁芯,各方面的参数优于叠层电感,但要注意载流能力。高频绕线电感的价格比叠层电感要贵的多,数字电视的工作频率还没有高到必须用绕线电感的地步,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必须用绕线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