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ID例程

楼主(2010-12-30):
哪位朋友有用STM32库函数编写的PID算法例程,给小弟参考一下,最好是温控方面的,急用啊!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没有人用STM32做过PID方面的东西吗?:'(

网友A(2013-02-01):
你可以下官方电机库V2.0版本的,上面用到PID,,

网友B:
下官方电机库, 太麻烦了.
其实 PID 的算法程序很简单. 网上大把的软件.
拉过来, 几分钟就能移植成功.
至于温度控制,  控制什么都没有问题, 就看你怎么调参数了

网友C(2013-08-16):
看别人的算法 都是蛮简单的  就是没有实际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