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2010-12-30):
自恢复保险丝有两个电阻值,一个最大电阻和一个最小电阻,请问保险丝的内阻是怎么变化的,在什么情况下内阻最大,什么情况下内阻最小。谢谢

网友A:
Rmin--自复保险丝规定具有的最低电阻,这个电阻决定了自复保险丝最低的动作电流。
Rmax--自复保险丝规定具有的最高电阻,其阻值决定了自复保险丝最大保持电流。

网友B:
电流超过额定值后会加大,在一定范围内,超的超大,内阻越大,直到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假如电流小于保持电流的话 保险丝内阻是rmin
假如电流大于保持电流小于动作电流 保险丝的内阻由rmin增加到rmax

楼主:
是否有人可以帮忙给出详细解答。

网友A:
百度说:
Rmin是在安装之前,常温下测的最小值,Rmax是动作或回流焊接安装后一小时测的最大阻值,,
也就是说常温下未动作的Rmin≤R≤Rmax

楼主:
我的测试是 一直都是Rmax。

网友C(2013-08-29):
说白了就是其本身都有一个误差,不可能做到一个阻值,Rmin和Rmax就是这个误差范围的临界点,换句话说,PTC初始阻值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合格品,超出就是不良品。业界的发展方向也是在不断缩小这个阻值和范围,虽然做厂家很多,但是真正一致性非常好的,还是只有泰科瑞侃一家。
R1max才是PTC动作过后1小时后测得的最大阻值,通俗的讲就是动作1次以后PTC的阻值一般会变成原来阻值的2倍左右,但是不能超过R1max,超过了就不合格了。贴片的,因为要过回流焊,所以生产过程中必须动作1次,所以一些负责任的厂家,就直接标R1max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