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帮我吧

楼主(2010-12-30):
小弟初次画板,遇到扇出问题,没有琢磨透,请哪位大虾给讲讲呀

网友A:
扇出应该是数字电路设计的问题,表示驱动门的驱动能力,一般用扇出系数表示。扇出系数定义为一个数字电路输出端能带动多少个输入,即一个数字器件可驱动相应器件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