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一些电源用的大功率贴片mosfet的手工焊接

楼主(2010-12-30):
经常自己DIY一些较大功率的DCDC。遇到一些焊接问题,拿出来请教一下。
用到了NXP 的LFPAK封装,这个属于自己比较好手工焊接的,我的方式是:做焊盘时,露出一截,焊接时先在焊盘上上一层薄锡,然后把MOSFET底部蘸点助焊膏,然后放正位置,右手拿烙铁头加热多出来的焊盘处,左手拿镊子固定兼往下使劲,大约20s左右,MOSFET往下一沉,就焊好了。
比较难以手工焊接的,比如Vishay的SI7236,是双通道的,采用POWERPAK封装。这个也是采用和前面相同的方法,但是需要30秒才能焊好。
目前的问题是,因为功率较大,所以焊盘做的散热很足,比如较多的过孔,4层板,2oz厚铜,所以散热措施做得越好,越难焊接。而且前面所描述的方法,时间都基本超过了datasheet上描述的常规10s的焊接时间。我常常担心焊坏了。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经验?

网友A:
我是这样焊:先焊下面两个脚(S和G),务必管子要与铜箔贴平。然后一手执烙铁一手执焊锡丝,像焊直插元件那样用烙铁加热,再将焊锡丝放到D极散热片上,令其熔化自然流入。

网友B:
千万不要用助焊膏

楼主:
助焊膏会导致什么后果?

楼主:
请问powerpak封装也可以这样弄么?
焊盘到内部只有2个窄引脚
如图所示
2# maychang

网友C:
对于这种,哪怕再便宜的热风枪也要比烙铁趁手。先加热PCB,差不多了就把元件放上去

楼主:
没用过热风枪

因为是各种实验,所以经常这种功率器件必须要最后焊接
所以焊接时电路板上其它器件都已焊好,此时使用热风枪是否会对已焊接的器件产生影响?
6# mohanwei

网友D:
助焊膏对板子腐蚀很大。
比如说,一个焊盘可以换10次元件,还能保证每个脚的焊盘是好的,你用助焊膏的话,连5次都换不了。

网友D:
POWERPAK封装只能用热风枪焊。

楼主:
POWERPAK用热风枪是不是需要用锡膏?
9# boy4477

网友E:
只要加热时间足够长,保证焊锡的流动性,应该不需要焊锡膏了吧

楼主:
那什么样子的热风枪适合呢?焊接这种有大散热焊盘的片子,气泵式的热风枪合适还是无刷电机式的热风枪合适?

网友F:
个别样品就用热风枪,小批量就上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