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管脚如何分配?

楼主(2010-12-30):
听说FPGA的管脚可以随意指定,这是真的吗?那它的VCC,GND也可以随意指定吗?

CLOCK或是一些别的东东,I2C,TXD,RXD,这些都可以随意指定吗?

还是是不是也像单片机一样,一些管脚是固定用途的,另一些普通的I/O才可以随意指定?

那些可以指定的应该遵守什么原则呢????

网友A:
听说FPGA的管脚可以随意指定,这是真的吗?那它的VCC,GND也可以随意指定吗?
真的。不可以。

CLOCK或是一些别的东东,I2C,TXD,RXD,这些都可以随意指定吗?
CLOCK不可以,其他都可以。

还是是不是也像单片机一样,一些管脚是固定用途的,另一些普通的I/O才可以随意指定?
clk引脚只能做输入。作为GPIO的时候,clk以外的引脚都可以设置为双向;但是一些引脚身兼数职,譬如DQ引脚,LVDS引脚等。

那些可以指定的应该遵守什么原则呢????
应该遵守器件手册。

网友B:
哈哈

有点搞笑

VCC、GND都想随意,用脚指头想想也不行

网友C:
2楼回复负责,给力

网友D(2011-01-30):
二楼的,你的回答太棒了!每个问题都回答的很清楚明白

网友E:
IO脚可以随意,时钟,电源,地不能随意,比较慢的时钟也可以使用普通IO。

网友F:
每一种型号的FPGA/CPLD 的IO在芯片设计的时候,是有多个块BANK的,如BANK1,BANK2,BANK...
当使用高速的并行数据或者是差分信号时候,引脚是不能够随意锁定,从不同bank引出来的io,会引发ns级别的延迟,需要引起注意。

网友G:
我也不是很清楚  正好看看

网友H:
上面都有引脚说明的,如果有GPIO这个功能,那就可以随意指定的。

网友I:
注意在XILINX的一些FPGA上除了CLK之外,还有某些PIN只能设置成输入。设计的时候多看看器件手册,注意一下就行。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J:
VCC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网友K:
额  我正在困惑

网友L(2011-03-04):
讲的好,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