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蹭网卡

楼主(2010-12-30):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买了一台无线蹭网卡   在接收设备的接收端  线太短  我想加长   不知能影响接受信号的质量
       线长1.2米屏蔽线

网友A:
不能用普通的屏蔽线,要用50欧的同轴电缆

楼主:
哦是这样呀   好谢谢

网友B:
普通的同轴缆还不行,要用高频型的。

楼主:
我用75-2是专用于无线接收的屏蔽线    可以吗???

网友C:
用这个,会不会得脑癌呀?

网友D:
蹭网属违法的 ,楼主最好不要做这种事情

网友E:
接长天线端即衰减信号又辐射自己,最好是用USBHUB做中继延长。

网友F:
盗窃无线资源,属违法行为,不应该在这讨论.

网友G:
不还是要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么?那你延长USB好了,除非你的蹭网卡是内置的。
to 9楼,有时候也是不得以啊。我刚出来工作时是网上面找的房子,只住了一个月后来跟同事合租了。这一个月里就用蹭网卡勉强用了一个月,网速也不是很快。

网友H(2011-02-13):
楼主当心,这可真是违法的事,有关部门正在严查,如果被查到就难看了。赶紧收手。

网友I:
一般都是接根好点的USB延长线,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便于寻找信号最好的点。

网友J:
以前也买了个,但是没用!

网友K:
近来网络下载非常慢,怀疑给别人无线蹭网卡了。

网友L:
功率很大,不好

网友M:
辐射大,有害健康啊

网友N:
辐射又多大,有手机的大吗

网友O:
第一次听说这个,看来是落伍了:L

网友P:
功率没有手机的大

网友Q:
我加密,看你蹭我网  :lol

网友R:
晕翻

LS,不加密还用专门的蹭网卡么?!;P

网友S:
普通的USB延长线就行,3米,5米的都有。
这个据说东西的确很强大,号称能**WEP,WPA的加密方式。
尽量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