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做电源方面的单片机的同行吗

楼主(2010-12-30):
本人用意法芯片,就是太贵了点

网友A:
能说说具体的应用吗?

感觉普通的单片机如果做电源的话,很多情况下是不稳定的。

前一段时间,使用了一个简单的8位机做了一个正激的电路,结果单片机总是莫名其妙的“跑飞”。
后来没有办法了,控制部分换成了3525,外围的一些逻辑用了单片机,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电源监控方面的,还有UPS电源

网友B:
电源管理

网友C:
现在貌似有不少专用的电源管理单片芯片。

网友D:
真接用数字环路的控制芯片吧

网友E(2011-02-17):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们就用了这些AVR、TI的

楼主(2012-11-29):
没有做数字电源的吗

网友F:
LZ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看过很多PIC和电源结合的例子,纯用单片机做的没有看到过还。
8# marcoY

楼主:
LZ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看过很多PIC和电源结合的例子,纯用单片机做的没有看到过还。
8# marcoY
引用 网友F:

公开资料就是TI和PIC的;已经足够了;
纯用单片机做数字电源,我也没做过,倒是原边副边各用一个单片机做了款900瓦服务器电源;能够叫数字电源的目前正在搞,原边和副边各用一个DSP芯片,不能透露太多了

网友G:
我是做传感器的

网友H:
微芯有这方面的芯片

网友I:
微芯有这方面的芯片,给PIC供电和驱动都要做处理

网友J(2014-02-12):
算上我一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