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开关 是否可以直接驱动G极

楼主:
大侠们,帮我看看,Q1 和 Q2 两个MOS管都是控制通路关断与导通的, 第一个Q1通过两个三极管来控制的,  第二个Q2就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这样可以不?可以直接用IO口来控制MOS管的G极来实现关断与否不? 我觉得这样简单些

网友A(2010-12-30):
如果单片机的VOH,VOL能满足P MOS的VGS要求,应当可以的。以前我也用过这种简单的电源控制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B:
楼主需要注意图中电池电压是多少。

楼主:
2楼 所说的VOH  VOL 是指单片机Vout 的高和低吧 , 我用的MCU用 义隆的EMP78P372

对3楼说的电池电压是 3.3-4.2V 。

如果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P-MOS管 导通与关断,我就可以把前面两个三极管省掉了 。

网友C:
如果单片机供电比USB的5V低的话不行。

网友D:
同意5楼意见,如果Q2的Vth小于锂电池最高电压减单片机IO高电平电压,则Q2关不掉,例:电池充满后是4.2V, IO的高电平3.3V的话,Q2的最小Vgs为0.9V, 足已开启绝大多数的小功率P-MOS

楼主:
现在单片机直接用电池供电,所以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压就等于电池电压, 我准备把Q2加一个上拉电阻,平时都是关断状态, 要打开的时候,输出一个低电平来使MOS管导通 。

网友E:
应该不行,连接MOS的2N3904导通后 BE结会钳位,使控制失效

楼主:
我现在用上来电阻的形式

楼主:
这个上拉我测试了,如果电组取100K , 是上拉不了,如果换成1K , 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10楼:
你开关这支P-MOS管的频率是多少?开关太快了是不行的。
MOS管输入具有很大的电容。

楼主:
P-MOS是AO3415 , 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F:
10楼:
你开关这支P-MOS管的频率是多少?开关太快了是不行的。
MOS管输入具有很大的电容。
引用 网友B:

如今的coolmos结电容可以做的很小了。

网友D:
AO3415不是coolmos吧,三版这是**蛋里挑骨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