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138的PLL设置错误会损坏芯片吗?

楼主(2010-12-30):
调试LPC2138的板子。外部晶振用的是18.432M,原来的启动代码5倍频,调试时运行到了90多M,心里不踏实,改成3倍频,一不小心,把个倍频设置值弄错了,仿真时下载程序到Flash中时报错,改为正确的设置值,依然没法用JTAG仿真和下载,串口能下载程序,但程序不执行,晕,难道这芯片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去见马克思了?
原值:
;PLLCFG_Val      EQU     0x00000024  ;4+1是5倍频

错误的设置值如下:
PLLCFG_Val      EQU     0x00000012    ;这是18倍频了。

犯错后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清醒头脑后得出的正确值
PLLCFG_Val      EQU     0x00000022   ;M=3 P=2

不会是PLL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吧。

楼主:
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让它回到重前。已排除硬件连接关系及软件的问题了,因为软件环境用另外一块功能板仿真下载都是正常的。

网友A:
用ISP擦除,再试试。

网友B:
NXP的片子,JTAG连接有问题是常有的,基本上ISP擦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发现芯片现在发热严重,因急用,换了个新的,改明有空时把这个连不上的芯片找块板焊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