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输入输出匹配方法

楼主(2010-12-30):
选定PA并且仿真出匹配网络后,只是确定了一个拓扑结构,需要再自己调试参数,我所理解的调试方法是修改无源器件值,看其变化趋势,再参考理论值,猜想实际电路在史密斯图上的位置,找到实际的匹配点,但对于输出输入两个网络,一般是什么流程呢?是不是要先调试输入网络,如果是先调试输入匹配网络,那么是先调整到输出功率最大还是电路电流最大,再调整输出网络呢。

网友A:
要看用的高频场管的ciss和coss,那边大就先调那一边。记得是有的高频管输入比输出大,有的又反过来,那个密勒电容影响很大的

楼主:
谢谢POWER ANTS 那么第一次是调到输出功率最大还是电路电流最大呢

网友A:
最大是多大?功率总有一个限额的,除了设计上的追求,还要受相关法规的限制。
一般情况下,以达到设计的功率输出,而电流最小为原则。

网友B:
設計高頻的PA,大致如下
一.開始要先選定電晶體工作的偏壓點,你要先決定你要用Class A,或是CLASS B..等等,
   偏壓點的決定是很重要的,高效率或是高線性度的PA,偏壓點都不同.看你要什麼用途,
    決定不一樣的偏壓點.
二.一般來說PA的輸入級是用共軛匹配去設計,以確保輸入端的功率最大的傳送到電晶體.
三.輸出級的匹配是比較複雜的,要去做Load Pull,做Load Pull就是為了要找出PA效率
    最大的輸出阻抗,或是功率最大的輸出阻抗,往往線性度跟效率還有你的功率輸出要做
    一個所謂的trade off,就是說只能其中一個是可以達到你要的特性但要犧牲其他特性.
四.穩定度的問題,一般來說要用仿真模擬電路的穩定性,Stable circle與K值都要看,
    而且輸入輸出級都要看是否為穩定,若電路不穩定,這電晶體就不是放大器,而是震盪器.

    若有問題歡迎加入我QQ討論 118221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