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冰灯

楼主(2010-12-30):
底下有两个引出极,两极用水连接就亮。哪位高手知道原理啊?

网友A:
要是“两极用水连接就亮”,爱好电子的中学生就能做出来。

网友B:
普通的水是导体。

网友C:
水体电阻太大,加一个三极管放大一下。

网友D:
水电池???
引用 网友E:

电工不带这样滴~~~~~~~~~~

网友F:
底下隐约可见两粒钮扣电池

网友G:
这个我们做过差不多的水灯 放在浴盆了还可以根据温度显示不同的颜色

楼主:
为什么加大电阻就亮,而加小电阻不亮?

楼主:
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