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114 双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30):
本人用LPC1114的SPI0做主机接收上位机的数据,再用SPI1给下位机发数据,但很奇怪的是发送是很正常的,但是接收的时候总是会丢数据,有时候10串数据才能收到2-3串,我使用超时中断接收,上位机的波形我测过,每两个字节间的时间间隔远大于32个时钟周期,因此判断进中断是没问题,而且每串数据之间的时间也足够长,足够SPI1给下位机发数据了,上位机的SPI频率只有2M,算是比较合适的速率,但是为什么会丢数据呢,而且对M0的中断比较疑惑,因为我要判断头码,因此要一个一个接收判断,只能用超时中断吗?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下面是初始化和接收发送的部分程序。

楼主:
期待高人解疑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么

楼主:
已解决哈哈,把分赏给自己吧!!:D

网友A(2012-11-20):
您好,想向您请教个问题,我最近在用LPC1114做个项目,也用到SPI双向通信,现在遇到些问题,目前我配置的SPI无法接收到数据,SPI1做从接收数据,SPI0做主发送数据,采用的是三线SPI,不知道是不是我配置的问题,请教下您,三线SPI我改如何去配置,希望得到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B(2016-03-10):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向您请教个问题,我最近在用LPC1114做个项目,也用到SPI双向通信,现在遇到些问题,目前我配置的SP ...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C(2018-01-24):
为什么看不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