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电源输入滤波器?

楼主(2010-12-31):
我的单片机系统功耗1-2W, 电源部分用PI的芯片做开工电源。按PI的资料只用2个电解加一电感组成π型滤波电路即可达到EMI,10dB的标准。我的系统是用于工业现场,加滤波电路主要是为抗干扰,所以不知道是用这种π型滤波好还是用差模电容(安规电容)+共模电感好?
      如果用后者因为体积好成本的限制若只用单级滤波,那么共模电感和共模电容怎么选?
      看过有些产品不设接地端,也无共模电容,只有共模电感,没有了共模电容这个共模电感还能有多大的作用?高,低频干扰兼顾的话用磁环好还是成品E型共模电感好,电感量怎么取值?

网友A:
π型滤波是差模组件,效果比只用差模电容或差模电感都好,但针对性较强,与器件的寄生参数有关联。
另外还需要添加共模组件(共模电感+共模电容)

网友B:
工业环境,共模电感肯定要加。

你另一个帖子说要过3000V的浪涌。。。。看来楼主还要加油呀。。

网友C:
楼主的需求中,滤波组件是要加在电源输入端的,输出纹波只要满足系统需求就行,过扛干扰关与此无关,主要是在一切对外端口上下功夫,包括电源输入端。